楼主(2010-07-15):
怎样把电流信号换算成流量的值,
 我测得流量变送器 是5.9MA的信号 ,  控制室为什么是 3啊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流量量程是多少
你的信号有没有开方,补偿是怎么算的

网友B:
3什么啊?没有单位?

网友C:
加1428531558问问

网友D:
软件问题吧,参数设置的不对

楼主:
有开方, 1小时好多m³吧

网友E:
DCS中,对这个测量点的参数设置错误,如果变送器的信号输出直接进入DCS的话,就说明你的毫安值是没有开方的,在参数设置里讲未开放前面点击一下,然后再将4~20mA相对的量程设置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