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6):
公司有两台设备用的西门子S7_200PLC,现在出现了问题,断电后一段时间后,原来通过文本设定的工艺参数就会丢掉,全部复零了,新购进设备,不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吧,知道的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A:
默认的永久掉电保持区仅仅为MB0~MB14,因此需要设定掉电保持才会被保持。

系统块——掉电保持。

网友B:
1 掉电没有选择保存在EEPROM区  2电池有效期到了 才这样的

网友C:
用电容保持的RAM区停电保存一般在一周左右;
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