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6):
家里刚装修完,有一路管插座的空开老是无缘无故跳闸(没有插任何负载,也不是每次一推上就跳)。
这是什么问题啊?插座有短路还是空开有问题?怎么检查?
请老师傅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既然没插负载那就是插座,电线,开关的问题了~!
会不会是电线有破皮的现象?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装修时电线和空开都换了新的。空开是梅兰日兰的。
关键是1.没有负载情况下跳
        2.如果说是线路有短路的话,应该推上马上就会跳吧

搞不懂了,呵呵

网友B:
你先把跳闸的开关下端线,拆下,看开关还跳不跳,如果跳有开关,如果不跳就是电线

网友C:
估计是安装电工不厚道,导线接头没扭紧,绝缘胶布没包好,一发热或漏电就跳,碰到过类似案例,一发热管拆下来怎么量都是好的,装上工作会就跳闸,后来用高压击穿机一测试,有个地方就直接击穿了,发热会使绝缘降低,电阻减小,引起空开动作的

网友D:
先易后难,先换开关,不行就是线路

网友E:
空开是否带漏电保护功能的

网友F:
今天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线路是自己走的,跳的我头都大了

线是埋在地板下面,有穿管,墙也粉了

郁闷

网友G:
恐怕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H:
拿摇表测吧

网友I:
你先看看插座的线有没有接错的,是不是零线与地线接错了,没接错的话你就惨了,查线吧。先从没穿管的线查起,可能有破皮的了。

网友J:
朋友 我估计跟我的情况一样
我刚装了1个宾馆   有几个房间也是跟你说的情况一样
我的QQ是  1142796854  你可以和我说说详细情况
具体我不知道 还有你的空开是什么的

网友J:
先把线都理清楚
  一般插座的你应该是装在漏保上的把
要是楼宝跳的话 你的N别的线用上了
灯或者什么的接上了  或者你试下把插座的空开换1下

网友K:
先按4楼的方法查。

网友L:
线路接头的地方接触不好,发热就跳

网友M:
测一下对地绝缘
鲲勤设计——总设法做的更好
我们的宗旨——不断创新完善

网友N:
应该是线路问题,上次我也碰到过,后来换了线就好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换了个空开暂时不跳了,电视等负载也开始用了,老天保佑不要再跳了----不然就惨了
呵呵~~~~

网友O:
我  厂里的  四百安 的 空开  也是  不定时跳闸

 我用摇表测  下口都接地    总是不定时跳闸
  弄得  我都没脸当电工了

网友P:
我们单位有一个展览室,里面弄了个UPS,估计是给监控提供后备电源的。一个劲的跳。合上后,回头没走一步就跳。负载只有两个节能灯开着,还有UPS插在插座上。郁闷啊!后来把UPS的电源拔了。没事了。

网友Q:
这个明显是有地方接地或者轻微的短路,告诉你一个方法找出问题点来。把这个回路上所有的负载去掉,接上电焊机把短路的地方就烧出来了

网友R:
呵呵,漏保质量有问题

网友O:
负载很多
再说了 怎么接  呀哥哥   能化个图卡看 吗?
  我  第一次听说这种办法
    感觉 不错     希望哥哥 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