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6):
我公司有一台配FANUC 0MD系统的加工中心,这段时间经常出现一个409的报警号,主轴伺服放大器上有一个56的报警号,当把机床关掉一段时间再开,有时候这个报警号又不出现,机床关停后,一段时间再开它又可能出现这一报警!各位兄弟姐妹谁知道这个故障怎么处理和维修吗?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可QQ交流.QQ:306562237.

网友B(2011-05-21):
应该是风扇报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风扇报警!

判断时可以用手放在风扇的出风口上方,如有风就是风扇检测电路故障或风扇本身故障,没有风时可以将风扇拆下,看一下是否扇叶被油灰堵住了。我们经常碰到扇叶被油灰堵住,拆下清洗一下就行了。

网友B(2011-08-02):
我修过!是主轴放大器里的风扇坏了

网友D:
409是伺服电动机负载异常,56号是冷却风扇不动作。仅供参考。

网友E(2011-12-08):
我有A06B-6097-H206放大器,开机出现2号报警,各位好友能否提示一下故障发生

网友E:
欢迎各位好汉参与发那科,三菱,西门子系统故障讨论,qq  936407429

网友F:
新的驱动用了两年之后就会出现冷却风扇报警,一般是不转了,要拆下来清洗一下,警告消除,警告不影响正常工作的

网友G(2012-02-23):
56 主轴模块风扇不转了。清洗一下就可以了,如换不想就换新的。
2  是驱动器控制电压低,查电源,如果正常就去修模块

网友H(2012-05-12):
主轴驱动风扇坏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I(2013-01-26):
欢迎各位参与发那科,三菱,西门子系统故障讨论QQ群9336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