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6):
如题,多位复位指令RSTA(531)  无效,指令没有得到执行,俺只好打入多条位复位的RSET指令来代替RSTA指令,程序搞得很长.....
        CP1E PLC很便宜......

楼主:
有做过实验的朋友给捧个场

网友A:
CP1E  PLC  绝对支持RSTA 指令!  楼主仔细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E  PLC  绝对支持RSTA 指令!  楼主仔细看看手册!

特别编了此句程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E  PLC  绝对支持RSTA 指令!  楼主仔细看看手册!

特别编了此句程序,不行.

把语句发过来看下.肯定是你的语句错误!

楼主:
LD   P_ON
RSTA(531)
76
1
20

网友B(2012-12-09):
LD   P_ON
RSTA(531)
76
#1
#20
这样写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