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温控器?

楼主(2010-07-16):
用变频器拖风机夏天为房间降温冬天加温 应该用什么样的温控器  请教各位了.最好能告诉我什么牌子,型号
谢谢了

楼主:
知道的告诉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A:
带模拟电压或是电流信号输出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或者用西门子RWD62 控制

网友B:
我们设备上就有类似的控制        我们用欧姆龙 E5EZ的 0到10V 去驱动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温度变送器噻

昆仑海岸传感技术中心

网友D:
宇电仪表:
http://yudianyibiao.b2b.hc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