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6):
电动机是250KW4极,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时,一启动60%时总开关NA1—2500A就跳闸。空载自耦变压器没有问题。把电动机临时改为星型也没有问题(拆除自耦变压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否测量过用自耦变压器起动时的电流与用星接时的起动电流?许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用自耦变压器起动时,起动电流中还有自耦变压器的励磁电流,大约占电动机起动电流的10%至20%,即用自耦变压器起动时,起动电流要比用星接起动时大。因此对可用星三角起动的电动机,用自耦变压器起动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B:
还要检查一下自耦变压器接线是否正确。 是否当成频敏变阻器的接线方式?

网友C:
设计错误!电动机全压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你降压40%启动瞬间最少还有额定电流的2.4倍,另外还有楼上所说的变压器励磁电流叠加在一起.启动时开关怎么不会跳?

楼主:
谢谢你们,设备自安装起就带自耦变压器,停了一个多月,再启动就不行了,忧闷啊!

网友D:
250KW电机自耦降压启动,降压启动瞬间也不会超过断路器的额定值。 正常工作电流也就在500A左右  2500A断路器 跳闸 是有点不太正常

网友C:
把开关过流保护延时整定增长一点试试吧,我上面的回答错了,应该没有2.4倍 因为启动电压只有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设备自安装起就带自耦变压器,停了一个多月,再启动就不行了,忧闷啊!
这么说来刚开始是可以工作的,停了一个月后才出了问题。那么应检查变压器的绝缘电阻,估计受潮后出问题了。如果变压器已损坏,可改成星三角起动。

网友E:
检查一下自耦变压器的油位及油质.

网友F:
降压器是什么牌子的呀,是不是选小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让电机维修部把变压器绕组拆了,也没有发现问题。重新把绕组装上,按到电机上,结果电机运行正常。唉??????,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