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70-80年代的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2010-07-16):
电机标签如图所示,不知道怎么接线使用,求助

网友A:
Y是直接接380

网友B:
还真从来没有见到过,你把电机,哎,不好说的.

网友C:
KML是啥啊!

网友D:
还真不懂。

网友E:
K L M是不是接转子激磁线圈的,转动起来后再短接在一起。转子结构跟现在的三相异步鼠笼电机不一样,期待有专业人士解答,呵呵。。。。

网友F:
按接线图,是不是 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G:
呵呵长见识啊,期待解释~!

网友H:
线绕电机 KLM 串上电阻就降压运行 短接中常高速运行 线绕电机 用在车间天车吊葫芦是比较多,天车的档位速度 就用转子串电阻来调速。上图 星连接 和角连接是定子的链接跟转子无关,星连接220V角380V

楼主:
可能是绕线转子电机,KLM短接,定子按Y接法,电机高速运转,现有两台这样的电机,要求转速同步传动,其中一台与一个大的调速电机皮带连接,通过调速电机拖动,另外一台与这台怎样接线才能使两台电机转速同步

网友I:
不是可能,
它就是,转子串电阻调速的电机 K L M 接电阻箱的。

这种2台电机要同步就是通过调节 K L M 上串联的电阻阻值大小来调节转速在一个同步范围内。

网友J:
应该是一个老线式的电机KML应该是接电阻器(滑动电阻)那根电缆应该是7芯的3根电源,3根接电阻1根地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是可能,
它就是,转子串电阻调速的电机 K L M 接电阻箱的。

这种2台电机要同步就是通过调节 K L M 上串联的电阻阻值大小来调节转速在一个同步范围内。
正确!

网友L:
我单位185kw绕线电机转子接线端子上标示的就是KLM。

网友M:
是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 KLM 串上电阻降压运行.

网友N:
旋转扇业   用万用表测量去电流毫安挡  分出U1 V1 W1 和U2 V2 W2

网友O:
我们单位的进口设备这种电机比较多,意思是三相交流电机,额定电压是三相220v的国家取三角形接法,三相380v的取星形接法,以保证4KW的功率输出。但我们电机的接线盒里面另外三个端子是接电机刹车线圈的。接转子碳刷的就没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