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7):
我想实现上位机通过rs232-485的通讯连接fx1n的485BD模块,使用br  wr等指令读写plc的单元(我使用fx1n+rs232的通讯口是成功的),上位机采用的delphi,plc设置了d8221通讯参数。
同时plc通过这个485通讯,连接三菱的变频器,实现plc修改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这样能实现不?

网友A:
这样的单独的通讯都是可以的
但同时通讯没这样试过,两个的通讯格式一致吗
可以用FX3U的PLC,扩展两个通讯口,每个通讯口进行不同的通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