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7):
今接修一台YQ3000-A7200P7G   0。75KW的变频器,经测量,是模块坏掉了,可是模块上面的型号有几个也不知道是数字还是字母看不到了,请有的朋友们帮忙告诉我一下,在此先谢谢,
我把上面大概看的到的先写下来  PM20CV  000-33中间空起来的就是看不清的

网友A:
这么小的机器,直接不用修了。

网友B:
买个新的也不贵的。。。。

楼主:
关键是别人要修啊,唉,要是他要一个新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C:
不一定用原型号啊,可以改装一下,只要原理正确就可以,想想办法,没有原型号的还不干活了吗?

楼主:
学修变频器不是很久,所以还达不到你说的那种程度,有的就算修好了,也说不出个所有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