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7):
西门子224xp如何与其它公司的文本屏连?在西门子这段如何组态?

网友A:
步骤如下:
1、首先要知道其他公司的屏或文本是否支持西门子200.
2、如果支持要确认屏和文本的管脚定义。西门子两个端口都是RS485。所以你确认那个端口是RS485,然后端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