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7):
我买了一个双管的吸顶灯。关灯以后其中一个一直闪,要把闪的哪支灯管拔掉后。另一支灯管又闪起来,看了一下开关控制的是火线。要是把总电源关了就不闪了。而换一个别的同一样的灯就是瓦数小一点的就不闪,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有点弄不明白了,请各位朋友帮帮忙,看看是灯的毛病,还什么原因?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发出来让大家知道一下。以便今后可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原来是墙壁开关上带的指示灯的毛病,把指示灯断开让它不亮,灯就不闪了)可能是指示灯上的火线通过指示灯窜到灯管上面去的。
再次谢谢大家,我会记住你们的

网友A:
那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把。。

网友B:
是不是有水波纹样的闪,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C:
灯管老化了,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双控吗?
 是不是空开那里的L和N反了?

网友E:
是的,这种现象发生在节能灯等高频低电压灯具上。可能与开关的结构有关。比如,你把开关拆下来看看,或用一个老式的拉绳开关。

网友F:
感应电引起的吧,若有万用表在灯闪的时候可测量一下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