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05 程序运行即报警原因?

楼主(2010-07-17):
刚学习FC105的应用,抄了一段程序,但是运行即报警,程序如图。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是啥原因?先谢谢了!CPU是313C

网友A:
FC105的高低限使用的数据类型为REAL,请给引脚赋予REAL数值,如0.0,100.0。
对于MOV指令来说,如果你将0 赋予MD300,那么MD300中的数据就是长整型DINT,如果你赋予0.0,那么MD300就是REAL。

楼主:
谢谢cvlsam老师!呵呵,我觉得你以前的头像更具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