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8):
3个变频器,用4个电位器调速,怎样接线,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要求三个电位器可以微调,一个总调,谢谢

网友A:
看不懂,你是说3台变频器同时用一个给定信号吗?三个微调是怎么回事?一个总给定又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表达再详细些?把你的需求给大家讲清楚呀。

楼主:
楼上的师傅你就好,我的意思是,三个变频器是用三个电位器控制其转速,另外一个是总的电位器,可以控制三个变频器的速度,就是要求3个同步,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可以的
三个电位器,来控制三个变频器的速度,这个你该知道怎么弄,那个总的电位器,在变频器应该有个外部控制模式的,同时送给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师傅你就好,我的意思是,三个变频器是用三个电位器控制其转速,另外一个是总的电位器,可以控制三个变频器的速度,就是要求3个同步,就是这样的
这个不难解决。采用两通道模拟量输入的变频器,一个通道作为主给定,由一个电位器并联给定,另一个通道作为补偿给定,由3个电位器分别输入。然后在变频器的内部把这两个通道做叠加即可。

网友C:
记得不用那么麻烦,几个可调电位按一定的接线方式接起来就可以了,好多变频器说明书的范例就有接线图

网友D:
三并一串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记得不用那么麻烦,几个可调电位按一定的接线方式接起来就可以了,好多变频器说明书的范例就有接线图
楼主的问题是三个变频器调速电机要做转速的同步。不是仅外部的串接那么的简单。工程需求每个电机各自的转速可以微调,而不是“大家”同时微调。

网友E:
变频器接线
10V电源外接或使用变频器中的一个,0v接变频器的公共端(3个端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0V电源外接或使用变频器中的一个,0v接变频器的公共端(3个端接)。
这个电路不好,微调只能向下微调,不能向上微调。

网友A:
在工程上,可以这样考虑。如下图示:
总电位器设定主给定,微调电位器对各自的变频器给予转速不同步的修正。为了使所有变频器各自互不干扰,主给定采用DC/DC线性隔离模块。

网友F:
你的那个总的电位器坏了就完蛋了,3台就不能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的那个总的电位器坏了就完蛋了,3台就不能动了。
那是肯定的。在一个系统里,特别是同步控制,有一处有问题,也得趴窝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选择质量和可靠性好的电位器元件完全能经久耐用的。
而且作为主给定,形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电位器;也可以是通讯;或者来自其它智能仪器发出的数模变换信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