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变频器,用4个电位器调速,怎样接线,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楼主(2010-07-18):
3个变频器,用4个电位器调速,怎样接线,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要求三个电位器可以微调,一个总调,谢谢

网友A:
这样子行不?

楼主:
这样呢(网上的资料)不知道怎么样
图中1取其中一个变频器的10v电源,然后2接第一个频频器速度给定端,3接第二个变频器的速度给定端,4和5分别接两个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公共端。
这样rp1为同步调速,rp2和rp3做同步微调,调试时先将rp1调到最小,rp2和rp3调到最大,调整rp1到某一速度,只需调整rp2和rp3中速度较快的一个就可以同步了。

楼主:
谢谢你,已经搞定了,是这样的,

网友A:
再有这样的事,一定要说明白!比如:变频器要同步!!!!
你不说明白,别人会搞错的!!!!!!!!!!!!!!!!!!!!!!!!!

网友B:
这样RP2和RP3只能做同步微调,不能分别控制吧,如何实现既能总调又能单独控制呢?

网友C:
松下变频器是这样的,总调电位器电源在任意一台变频器取5v、G端,电压信号输出作为三台变频器调节电位器电源(三电位器得到相等并可调的电压)。每个电位器取对应变频器的G端,电压信号输出端接对应变频器F1N1端。通过调节单独电位器可以得到每台变频器的速度,调节总电位器就可以实现三台变频器同步加速或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