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8):
3个变频器,用4个电位器调速,怎样接线,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啊
要求三个电位器可以微调,一个总调,谢谢

网友A:
呵呵,那要用继电器切换 才能实现

网友B:
同意,就用继电器实现切换。

楼主:
谢谢你们的参与,问题已经解决,为了和大家共享我把图发上来,现场接好后很有成就感,

网友C:
上面我改了一点点,可能是3个变频器,而不是33个。
这种做法,我确实是没有做过,也同样学习了

网友D:
这种串接法有使用局限性。
1总调取任意一个变频器上的10V电源,送入3台变频器的模拟量主给定通道。
2 3 4微调电位器接各变频器的模拟输入辅通道。

网友E(2010-09-23):
四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F:
什么地方需要这么复杂的调速?

网友G:
这样是可以,但是不稳定,建议还是用同步系统,规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