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8):
前些日子去了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拿了一个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一个单相电机,和一个电机起动电容出来给我接线,请问这线怎么接?

网友A: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不可以接单相负载,只能接三相负载。

网友B:
可以接三个单相的相同的电感负载,但必须是110V的,不是220V的。

网友C:
单相电机是可以正反转的类型,如洗衣机上用的洗衣用电机,即主、副绕组参数是一样的时,可以去掉电容,将三引线接入变频器,调速运行。
主、副绕组参数不一样,不能接入三相电运行。

网友D:
呵呵;直接接上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