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8):
RT,最好能推荐几篇相关的文章

网友A:
西门子的MM440使用手册,就对电机的辨识和建模做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解说。看看说明书的介绍,再去看看交流电机专业书就应该有一个轮廓了。主要是交流电机定子阻抗折算到转子阻抗的等效变换。给电机建模,准不准与电机制造商提供的电机铭牌数据有直接关系。电机铭牌参数越接近电机的实际,假想的控制模型算的越准确。得到的控制特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