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9):
我用FX2N-32MR+FX2N-1PG控制一台步进电机,有三个控制开关,1升速,2降速,3保速

目前情况:

*我打到升速,按理说,模块应该是产生JOG+脉冲,然后电机正转,但现在问题是模块上显示FP、RP都亮着。Y15(步进电机电源)不亮。

*我打到降速,按理说,模块应该是产生JOG-脉冲,然后电机反转,但现在问题是模块上显示FP亮,RP暗。Y15(步进电机电源)不亮。

*我打到保速,模块上FP、RP都不亮,这个应该是对的~!Y15(步进电机电源)亮。

我想问问有哪位大侠对1PG了解比较透彻的,给我分析分析。

上面的开关量动作都是对的~!

网友A:
步进电机电源不亮?什么电源?

网友B(2010-08-26):
你可以用#25里M8  用#17的正负来控制正反转

网友C:
建议,楼主不如暂时放弃上面的程式,找一本三菱的FX特殊功能模块的手册,上面有FX2N-1PG的全面资料,也有很好的例程式,有正反转的,有STOP的。改一下完全可以替代上面的程式。

楼主(2010-11-19):
谁能回答我上面的问题啊?有针对性的,别让我改别的,因为我以前一直都好用的,但突然不好用,我得找到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电源不亮?什么电源?

就是图片上的Y15啊,只有这个有输出了,步进电机才能给驱动,然后驱动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D(2011-02-02):
你确定你用的是FX2N-32MR吗?

网友E(2011-08-23):
那么简单的控制选个带脉冲输出地既可以了,还买个模块浪费钱啊

网友F:
32MR有X45吗,除非用软件强置NO

网友G:
你的步进控制器损坏了!这些人都在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