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解决办法

  1、液压缸有杆腔和无杆腔存有气体而产生的低速爬行,可通过反复运行液压缸达到排气的目的,必要时在管路或液压缸的两腔设置排气装置,在液压系统工作时进行排气。

  2、液压缸设计间隙不当产生的低速爬行,可正确设计液压缸内部活塞和缸体、活塞杆和导向套之间的滑动配合间隙,理论上的配合间隙为H9/N或H9/f8,也有H8/f8的;根据本作者的经验,液压缸的缸径和杆径由小到大,如都按此来设计配合间隙,对于较大缸径(≥200mm)和杆径(≥140mm)的配合间隙就显得间隙过大,实际应过程中,这类液压缸的低速爬行现象较小缸径的液压缸出现的多,国外此类液压缸滑动面的配合间隙一般设计为0.05mm∽0.15mm,从实际比较的结果来看,液压缸的低速爬行问题明显改善。因此对大缸径的液压缸建议选用这种方法。

  3、液压缸内导向元件摩擦力不均匀产生的低速爬行,建议优先采用金属作为导向支撑,如QT500-7、ZQAL9-4等,如采用非金属支撑环,建议选用在油液中尺寸稳定性好的非金属支撑环,特别是热膨胀系数应小,另外对支撑环的厚度,必须严格控制尺寸公差和厚度的均匀性。

  4、对于密封件材质问题引起的液压缸低速爬行,建议在工况允许的条件下,优先采用以聚四氟乙烯作为密封的组合密封圈,如常用的格莱圈、斯特封等等;如选唇口密封,建议材料优选丁晴橡胶或类似材料的密封件,其跟随性较好。

  5、零部件加工精度的影响问题,在液压缸的制造过程中应严格控制缸体内壁和活塞杆表面加工精度,特别是几何精度,尤其直线度是关键,在国内加工工艺中,活塞杆表面的加工基本上是车后磨削,保证直线度问题不大,但对于缸体内壁的加工,其加工方法很多,有镗削—滚压、镗削—珩磨、直接珩磨等,但由于国内材料的基础水平较国外有差距,管材坯料直线度差,壁厚不均匀、硬度不均匀等因素,往往直接影响缸体内壁加工后的直线度,因此建议采用镗削—滚压、镗削—珩磨工艺,如直接珩磨,则必须首先提高管材坯料的直线度。

  除上述方法外,液压缸的缸体壁厚在允许的情况下,安全系数尽量选大一些,使缸体厚壁增加,特别是高压工况下使用的油缸,以减小油压下的缸体变形,变形后的缸体也会引起液压缸低速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