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10-07-19):
小弟刚学PLC,现编一控制步进电机转一定角度的程序,x0控制步进电机开始运转,x3限位,用x5设定二档运转角度,可是运行时步进电机并没有运转一定角度就停下来,而是一直运行下去。请教高人是否是双线圈问题,要怎么改呢,谢谢

网友A:
1.t63确实双线圈了
2.PLSY 也不是这样用的,看D0的值是否为零
3.plsy kx km y0 当km值为零时,会一直产生脉冲
4.我上传个图你可以看一下,其时这些东西书上都介绍的挺仔细的,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用的是FX1s,改变过S2的值,步进电机也一直走
现在是用T63定时控制步进电机运转时间来确定旋转角度,因1mS定时器只有T63一个,所以出现了双线圈,步进电机也一直走,还望指教

网友A:
你的用法有些问题!步进电机不是这样用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以前是搞单片机的,第一次弄PLC,有很多地方都不懂,还望不吝赐教。
烦请详细说明以上用法有哪些问题,应该怎样用

网友A:
介绍两个指令给你吧,plsy plsv plsr. plsy 指令可以走定长的指令,PLSV 指令只有速度,可以一直走,plsr定长且有加减速。其它指令还有DRVA DRVI 等有时间你可以看看。这些指令你好像没有了解清楚。

网友B:
走一定角度不应用时间来控制,要用脉冲数控制,脉冲数决定移动量,脉冲的频率决定运行速度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热心的高手指点,在编以上程序时只在书上看到plsy指令,并不知道还有PLSV指令.开始编程序时也用脉冲数控制角度,用plsy指令,可是不管我怎么调整plsy指令中脉冲数的值,步进电机总是长走不停,又没地方去请教,就想了一个用时间来控制的角度的办法,好在对旋转角度精度要求不高,且允许累计误差,就编了上面的程序,结果还是长走不停,经sankyo-feng的提醒,是双线圈问题,现在把T63改用T32\T33,控制角度功能已实现.
只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功能要求长按前进按钮(X1),步进电机要高速旋转,必须要有加速,想用plsv指令,可又不要定长,该怎么办呢

网友C:
还是用PLSY,修改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