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是这样的,我负责下位机,用的PLC226,上位机是用VC编的一种C程序,我的任务就是编一个通讯,使上下位机可以通讯,即可以接受又可以发送程序。高手们给个建议是用NETR\NETW指令还是用XMT\RCV程序呢,等候您的答复谢谢!

网友A:
不用急了,因为你不是负责上位机。

你跟你上位机的同伙说,下位机无需编写程序,都是你上位机的事情。Step7 Microwin与PLC通讯也没有看见过PLC要编写通讯程序呀。

楼主:
上下位机
还必须要我编,给个建议呗谢谢

网友B:
支持并期待2楼说服楼主,哈哈.

网友C:
支持2楼说法。那些都是上位机需要做的事情。你下位机不用编程的

网友D:
无须编写通讯程序,但须要编写与上位机对应的内部变量

网友E:
我们上下位机通讯是用 MOXI模块来实现的。

楼主:
通讯
是这个样子哈!这个系统呢是一个上位机,两个下位机PLC和DSP,下位机程序全都编到一起了,就是想让他们兼容吧。本来我是想用组态的,被否了!我的任务就是用自由口通信可以给串口通讯助手发送和接收数据。就是这样,给点建议呗大侠谢谢。老板让这么做没办法啊

楼主:
上下位机
现在是我的事啊,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