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谐波量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某生产线的传动系统,采用多台变频器传动,变频器的交流输入侧是有进线电抗器的, 我的问题是, 这样配置, 谐波量会不会超标?需不需要额外的谐波治理装置?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在电网中的容量比重多了,对电网的污染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只要变频器的容量和在电网容量的20%-30%以内,还是可以的。对电网的威胁不足以太大。所以,单位变压器的二次侧短路比,越大越好。换句话说,变压器的容量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