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300驱动板光耦

楼主(2010-07-19):
哪位师傅知道这SJ300驱动板上的光耦都是测哪一路的,A7840,A2611V,A316J,705。谢谢!

网友A:
A316J是驱动IGBT的。A7840是线性光耦,一般是用于检测直流回路电压的吧。如系小功率变频器,也可能用于向CPU返回电流检测信号的(输出电流用电阻采样的),A2611V和075不太熟,是否检检测输入缺相或输出缺相的?
未接触具体电路,提点参考。
另外,想判断某光耦是用于做什么的,除了理清其信号流程(弄明白输入输出信号)外,如系四引脚光耦,还可短接输入侧或输出侧,看显示面板跳什么故障,或什么故障在短接时消失,来判断该光耦所起的作用。

网友B:
有A316J的还有PC929的

网友C:
A2611V在富士G9S的小功率机型上也有,但不知起什么作用的,有待研究,知道的师傅请支持一下。

网友D:
A2611V也是光藕,输出只有一个开路NPN管,7脚为特殊控制端,高于1。5V时输出也会动作

网友C:
输出也会动作?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一般在驱动板上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E(2011-03-04):
2611据我所知一般用于通讯隔离。

网友F:
有A316J的还有PC929的
PC929是SJ300小功率7.5KW以下用 PC929故障率比较高

A316是SJ300 15KW以上变频器用

7840是电压检测,如果变频器不运行也没有故障报警,你就更换这个光电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