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有三台电机A,B,C,要求按启动按钮,A运行10秒,接着A停,B运行,10秒后,B停,C开始运行,10秒后C停,A开始运行,如此循环,要求有互锁,按停止按钮全部停,我用S7-200编了好久,只能运行到C停,就是不循环了,那位哥哥姐姐帮忙一下,最好是上梯形图,感谢,感谢了!!!

楼主:
哎呀,各位大侠,第一次发帖,第一次提问题,支持下,急急急啊!!!搞不懂睡觉都难睡着啊!!

网友A:
启动,  a 保持    a延时 10S   b开,b开  强制a停  b延时10s  c开  c开 强制B停
c延时10s  a开  a开 c强制停止。   停止 全部 全部停止。
我也是新手,才学2天,仅供参考。

楼主:
各位,看一下我的这个图还要加什么才能循环运行,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看一下我的这个图还要加什么才能循环运行,谢谢了
我什么贴图贴不上啊

楼主:
直接用QQ截图啊,CTRL+AIT+A

楼主:
在线等啊!!望各位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C:
用C的延时触点与启动点并联,用A的启动触点锁C的延时线圈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之前用C的延时触点与启动点并联试过了,就是不行,但是您说的“用A的启动触点锁C的延时线圈”,我还不是很理解,您能不能直接上图,或发到我邮箱vdvg136@163.com,谢谢了!!

楼主:
本人由于初学PLC,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真的是有点想不通,望各位高手慷慨露一手,真的是感激不尽了!!拜托拜托!

楼主:
高人啊!仿真上面的确有Q0.0,Q0.1,Q0.2循环运行了,感谢,很感谢,万分感谢,您编的我开始学习了,可能是我领悟太差,现在还没搞懂!!

网友D:
   不记得S7-200定时器的特性了,假设T39是计时到后、执行到其输出指令才动作。
   那么,若直接将T39并联到I0.0;则,T39计时到,T39接通;
   下一个周期,此时Q0.2仍是接通的,所以T37、T38、T39保持接通;
   继续执行到Q0.2驱动指令,由于T39的接通,此时Q0.2断开。
   但是,由于T39没有断开,再下一个周期时,仍然有T37等接通,使输出不能接通。
   (如果我的假设错了,可作类似分析)

   仅仅是为了试验,可用T39的下降沿作为启动信号试试看。
   (正准备回复,才看到了11楼的帖子;但还是贴出来,是针对5楼原有的程序的。11楼提供了不同的方法。)

楼主:
之前我也试过把T39的常开点并联到I0.0上,以为是Q0.2运行到时间T39常开闭合,可以重新启动Q0.0,但是试过了,不能循环,请问一下,T37运行一次后是不是要复位,有没有能把T37,T38,T39复位的,或是怎样复位,不知道这个问题问的有没有点弱智,因为我确实才碰PLC几天时间!!谢谢了!!11楼的那位高手回复的我到现在的确还没弄懂!

网友D:
   才几天啊,那还不错;再过几天,这些问题就都清楚了。
   建议了解一下上升沿、下降沿指令(记不清具体名词了,也可能称微分指令等);11楼就用了一个上升沿指令。
   我手头已经没有S7-200的资料了,11楼应当是用移位指令、实现的输出顺序接通。

   13楼的分析,是说直接并联T39通不过(前面已知道你这样试过)。
   故建议用“T39的下降沿”试试看,让输出全部断开后,使定时器复位;一般型定时器,应当断开其前面的触点、就可复位,具体可参看资料。
   先把原有程序调试通过,然后可考虑用另外的方式实现要求;例如,不依赖于T的接通、来使Q断开。

楼主:
天呐!!!我终于用另一种程序搞通了,谢谢各位高手的关注和留言,小弟在此再谢过大家一次了!哈哈,其实1、2、4、6、9、10、12、14都是我自己回的,现在16楼也是我回的了,之前我走进了一个误区,老是想着用延时器的常开点来接通下一个网络的程序,刚刚看了一下三菱对应的闪烁电路,原理一样的,为什么没想到用输出线圈的常开点来触发延时器呢,好了,废话少说,直接上图,还望各位高手看看还能不能改进!比如怎样互锁之类的!谢谢了!

网友D:
祝贺楼主,终于编制出了一个符合要求的程序;
建议楼主,仍然分析一下原来的程序,看为什么不能实现,怎样才能实现。

如果有三菱的基础,应用起来应当很快的。

楼主:
谢谢qlin大哥的关心,你应该比我大的吧,叫大哥应该没错吧?其实我只有三菱的一本书,还是找同事借的,没有三菱的基础,但是有点电工的基础,我又看了一下之前的线路,又试着改动一下定时器常开接通下一的网络,果然还是可以运行,直接上图看,但是我在每个输出线圈前加两个另外线圈的互锁就不行,如在输出线圈Q0.0前加Q0.1和Q0.2的常闭点,其他两个输出线圈同样互锁,这是为什么呢?这跟实际电路中的互锁应该一样啊,还请指点下,谢了!

网友D:
   按上图(18楼),如果在Q0.1前加Q0.0、Q0.2常闭点,达不到预期目的的话(我这是根据结论、猜测原理),原因应当是:
   当T37刚接通时、Q0.0也是接通的,所以网络2时,由于Q0.0的接通(其常闭点断开),致Q0.1不能接通;
   到下一个扫描周期(应先了解这个概念),再次执行到网络1时,由于T37是接通的,将使Q0.0断开、T37也断开;继续执行到网络2时,虽然此时Q0.0常闭点是接通的,但T37已经断开了,所以Q0.1仍不能接通。
   如果运行程序后,只有Q0.0接通一段时间后断开,则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则可仿此进行分析。

网友E:
怎么仿真的
S7-200有仿真功能吗?

楼主:
要下载仿真软件来运行程序

网友E:
同意
应该如楼上分析的原因,时序配合出现问题

网友E:
不能用q点互锁
Q点在每个扫描周期是锁存的,要是用中间点M可能能行。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明白人指教

网友E:
哪有仿真软件啊?是那种整个程序编译完下载后调试那种吗?有没有和STEP7那种在线仿真程序?

楼主:
仿真程序

网友F: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LD     I0.0
O      M0.0
ALD
AN     I0.1
=      M0.0
Network 2
LD     M0.0
LPS
AN     T37
TON    T38, 50
LPP
A      T38
TON    T37, 50
Network 3
LD     M0.0
LPS
A      T37
+D     1, VD100
LPP
AD>    VD100, 2
MOVD   0, VD100
Network 4
LD     M0.0
LPS
AD=    VD100, 0
=      Q0.0
LRD
AD=    VD100, 1
=      Q0.1
LPP
AD=    VD100, 2
=      Q0.2
Network 5

网友G:
这个跟交通灯一个道理嘛。做个1S的时基,用计数器纪录时间,当计数器值大于等于0小于10时,A运行;大于等于10时小于20,B运行;大于等于20小于30时,C运行;等于30,复位计数器。

网友G:
个人觉得我这个思路最简单,最好理解。

网友H:
PLC
将T39的常开触点并到启动钮上试一下

网友I(2010-09-25):
这是最基本的顺序控制,到PLC之家看看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