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我厂有个电磁电机调速器控制的电机,调速器是JD1系列的,今天调速器坏了,换了一个,结果还烧坏了,我把电机那头的线全部断开了,量没问题,没短的也没断的,又拿来一个新的控制器按上(电机那头没接线,线头都包着呢),给电又烧了,我又把插头拔下来,给电,没反映,也不短,又取来一个新的,插上插头又烧了,蒙了不知道原因了,调速器都是新的,而且我把别出正用着的拿来也烧了希望高手给出出招,急,,,明天生产啊!!!!!!!!!!!!!

网友A:
电磁电机调速器型号对不对 供电电压是不是正常的220V  接线是不是和以前的一样 朋友要多看哈哦 请您 加入工控论坛群聊 大家讨论哦 谢谢

网友B:
应该是励磁线圈短路吧

网友C:
   如果可能的话,看坏的是哪一部分元件;并确定调速器已经坏了。
   检查给调速器的电源,是否正确。
   确认连线正确。

   再者,电气维修中,如果遇到元器件故障损坏情况,必须先查明故障原因再试;楼主先停下来分析原因,是对的。
   可参看帖子:滑差电机调速电路示解!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6009

网友D:
首先检查型号是否一样,然后你的线和插头没事吧!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E:
电压  励磁有问题

网友F:
电磁励磁线圈开路使电磁电机调速器内部的二极管与可控硅形成电流回路,把二极管或可控硅给烧怀了,电磁电机调速器是不能使输出端开路试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