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器做总控,每一路线有一个单独的小空开,在使用过程 中会出现跳闸的情况

把空开全部关了,合上总闸,再依次把小空开合上,总闸也不跳

求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个我没什么经验,只能猜猜。
分开关可否采用漏电保护器,在此基础上、总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适当选大一点。

网友B:
一般总控不要用漏电开关。每一路线装一个单独的漏电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总控不要用漏电开关。每一路线装一个单独的漏电好。
是啊,总跳闸  麻烦

网友D:
后面用的像带变频器什么类的设备多了,漏电流调得过小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以为见了鬼

网友E: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
       三相负载中,其中一相加装了一个小负载,导致总开关漏保掉闸;希望对上述情况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

希望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F:
一般总开不要用漏电的好些,在分的上面用,当然你那也可以选个漏电大些的开关了

网友G:
选漏电电流为30mA,断路器电流放大到负荷的2倍。

网友H:
一般总的不用漏电的,分开关使用30ma的漏电断路器,或者总的用150ma的;另外,变频器前面不宜使用普通漏电断路器。

网友I:
请贯彻三级配电二级保护,你的配电方式不对。总的用漏保 分支用空开,不跳就不对了。

网友J:
漏保总跳闸
请仔细检查一下每台设备上的接地线.和零线是否分开.有的是混在一起的.再有你的漏保选得保护值太小的缘故.做为总开关漏保.要选保护值大于60mA.

网友K:
我单位机房总开关用的是500ma的 很少出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一般总的不用漏电的,分开关使用30ma的漏电断路器,或者总的用150ma的;另外,变频器前面不宜使用普通漏电断路器。

网友M:
开关箱漏洞电流不大于30ma

网友N:
总空开下面也使用漏电的空开,这样你的总空开就不会老跳了,你下面的小空开不使用漏电的,一旦是下面的漏电,就直接跳总的空开。

网友O:
漏电开关容量小了  换个大容量的就好

网友P:
一般是府后面有单相电感的负载

网友Q:
一般总空开不用漏电好些,在分路上面用

网友R:
250A以上的漏电开关有的能在外壳前面板上调整漏电流保护数值,确保漏电保护灵敏度,200A以下的开关就没有了。也许接线也存在问题,比如输出零线接地了,跨接到开关输入侧的零线上,只要有单相负载,接错了零线都会不定期跳闸。只要开管内火线与零线的电流不相等了,毫无疑问地跳闸保护,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除非开关漏电保护电路损坏和机械卡滞。

网友S:
三相负载不平衡时就会跳闸,所以总闸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应该用空开或断路器。分相再用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贯彻三级配电二级保护,你的配电方式不对。总的用漏保 分支用空开,不跳就不对了。

我是新人,什么是三级配电二级保护?

网友K(2010-09-04):
不跳分闸跳总闸
我这里的是一间商业会所,总闸为150ma,分闸30ma,但是只要有漏电情况都是跳总闸分闸却不跳,我想不明白,是否总闸有问题,但平常不漏电的时候又不跳,不知哪位大虾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T:
如后面空开每个漏十毫安,总的加起来大与上一级总的漏电保护器.总漏电的选择是  电流可调 50MA    75MA      100MA     200MA     300毫安    时间可调  0.1S   0.2S  0.4S   0.5S  或带延时.

网友U(2010-10-12):
同意11楼,漏电保护电流选用是否合适!不不应在总开关用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V:
零线,地线要分开,不要混用啊

网友W:
一般来讲,漏电断路器是不应该串联使用的,因为总控开的工作零线接到了小空开的保护零线了

网友X:
设备正常漏电量超过开关额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