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19):
小本本都没有RS232或PCMCIA接口,请问可以利用现有的USB转PCMCIA适配器,再通过PCMCIA转RS232适配器,这样转换实际上就是USB变成RS232,请问这种转换方式能用吗?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笔记本上没有串口
我们都用USB转的下载程序呢

网友B:
PCMCIA转RS232适配器, 这个更好更直接

网友C:
太麻烦了吧,直接usb转232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