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大家好,现接触一台三菱 FX2N-64MT,想进行程序部分修正,上载后发现程序有几部分黄色,进行程序检查时提示梯形图语句过大,同时黄色部分有一部分程序未显示出来,将梯形图转为指令语句表时可以看到未显示出来的程序,我用的软件为GX DEVELOPE  V8.86Q.

网友A:
那是因为GX软件有每个梯级最大24行的限定,通过中继来简化你的梯级或者使用FXGP软件。

楼主:
感谢你的答复,细节参照附件

网友B:
可按2楼的提示,增加辅助继电器;
   或者,将原来有关程序段,重新录入一遍,试试看能否恢复正常(也可单独录入该段块程序)。

加入辅助继电器的话,可以参考如下所示(仅供说明参考)
……
MRD
LD M104
ORI M504
ANB
AND M1065
AND T165
ANI X2
ANI M459
OUT M10(新增加)
MRD

LD M10(新增加)
OR M391
ANB
AND X3
AND X5
ANI T174
OUT M391

楼主:
感谢以上两位的回答,问题已解决,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