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电动推杆上共有7根线,其中3根为380V电机的线。
还有两对(红、蓝)共4根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没见过东西,猜一猜:推杆两侧的极限位置开关信号线

楼主:
是限位的,但是怎么个动作法呢?

网友B:
你先接上电机线,通电后看看是否动作,动作的话那就直接接触器控制,不动作那就红蓝短接一下。

网友C(2010-09-13):
应该是限位的 或是模拟量输出     我用到过一个  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D(2010-12-12):
限位开关用

网友E:
到位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