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10KV变压器,额定容量是2000KVA,其额定电流时多少。KVA ,Kvar 是怎么算出来的 ,什么关系?希望你们高手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A:
10/0.4千伏2000kVA三相变压器,其额定电流,初级约120A、次级约3000A;
此是估算数字,具体可看铭牌或查手册。

楼主:
你是查手册查到的吗?还是你估算的哦

网友B:
有口决给忘了
好像10KV/400V级别的低压侧电流对应容量乘以1.5倍

网友C:
约1/2 x 2000kvar  即1000kvar的样子

电容容量大概是2000uf

网友D:
S=1.732*I*U
高压侧I=S/1.732*U=2000/1.732*10=115A
低压侧I=S/1.732*U=2000/1.732*0.4=2887A
变压器功率因素0.8。
P=0.8*S=0.8*2000=1600KW
Q=Sinφ*S=1200KVAR

网友E:
按公式计算或杳资料

网友F:
高压电流120A
低压300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约1/2 x 2000kvar  即1000kvar的样子

电容容量大概是2000uf

这个算法比较准确。只是不知道S=1.732UI是不是这个公式P=1.732UIcos@来的吗?cos@=0.8.而不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D:
S=1.732*I*U
高压侧I=S/1.732*U=2000/1.732*10=115A
低压侧I=S/1.732*U=2000/1.732*0.4=2887A
变压器功率因素0.8。
P=0.8*S=0.8*2000=1600KW
Q=Sinφ*S=1200KVAR

这个算法比较准确。只是不知道S=1.732UI是不是这个公式P=1.732UIcos@来的吗?cos@=0.8.而不是1

网友G:
引用 网友D:
S=1.732*I*U
高压侧I=S/1.732*U=2000/1.732*10=115A
低压侧I=S/1.732*U=2000/1.732*0.4=2887A
变压器功率因素0.8。
P=0.8*S=0.8*2000=1600KW
Q=Sinφ*S=1200KVAR

赞同朋友的算法,非常准确!常规算法是每KVA的电流为57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S=1.732*I*U
 高压侧I=S/1.732*U=2000/1.732*10=115A
 低压侧I=S/1.732*U=2000/1.732*0.4=2887A
 变压器功率因素0.8。
 P=0.8*S=0.8*2000=1600KW
 Q=Sinφ*S=1200KVAR

这个算法比较准确。只是不知道S=1.732UI是不是这个公式P=1.732UIcos@来的吗?cos@=0.8.而不是1
公式P=1.732UIcos@是对有功功率的计算公式,视在功率计算公式为S=1.732*I*U

网友H:
变压器的功率为视在功率计算公式应该是 S=1。732*I*U   所以I=1.732*U/S
计算 2000KW变压器 高压电流 I=1.732*10000/2000000=115.54A
                            低压电流 I=1.732*400/2000000=2886.83A

网友H:
变压器的功率是2000KVA  上面我打错了,对不起。

网友I:
三相电力变压器估算电流一般高压侧电流按容量的0.6倍。低压侧按容量的1.5倍,单位是A。
要准确,当然要看铭牌或查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