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各位控友,本人对PLC接触的时间不长,现今遇到一个工程控制编程难题:在换热器进出口两端,各安装一只压力变送器(4——20ma),现在需要用PLC采集这个压力信号,计算出他们的差压,来判断换热器是否发生堵塞(假定差压大于0.03MPa时报警,大于0.05MPa时停机),根据客户的要求,要监测各点压力,故此地方没有用差压变送器,目前PLC选台达的。请高手提供一些方案发我邮箱:tianqitao2002@sina.com,谢谢!

网友A(2012-09-28):
这个方法不实用,因为模拟量的信号本身就不稳定,你又要求那么高的精确值,现在我也是在搞一个模拟量的程序,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B:
呵呵;PLC上没有问题;加一个AD模块就可以实现;
精度等方面先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