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I MPI PROFIBUS电缆

楼主(2010-07-20):
西门子的通信中  PPI    MPI  PROFIBUS  是不是都要用专用的通信电缆?谢谢

网友A:
这个怎么回答呢?没有办法回答。

回答是呢?人家问,我用CP5611不都是一样的电缆,回答不是呢?人家又要说,难道适配器可以用一种电缆?

太难了~~~~~~~~

网友B:
可以不买原装的,国内仿的也可以用

网友C:
西门子的通信中 PPI 有专门的适配器, 一般连接S7-200,  MPI 和 PROFIBUS  是专门的适配器一般连接S7-30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