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个问题!

楼主(2010-07-20):
请问02300,02106.02503,02400这些通道号是02开头的是什么继电器,翻了两个小时编程手册没找到!

网友A:
唉,都看手册不仔细啊,不带有地址符号的为输入输出区,而不被实际触点分配的输入输出地址可以作为中间继电器使用。

楼主:
谢谢了,也就是说不是输入输出继电器的话  都有可以当内部辅助继电器?内部辅助继电器的通道号不是200到23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也就是说不是输入输出继电器的话  都有可以当内部辅助继电器?内部辅助继电器的通道号不是200到231吗?

要活用,而非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