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PID控制?

楼主(2010-07-20):
初学PID控制,我看了下资料,想从最简单的开始,请教师傅们,按如图的输入能否可行?监控下反正没有反应!输入调节变化,但是输出没有反应,哪里不对呢?谢谢!

网友A:
你忘记填写GAIN(P),TI(I),TD(D)参数了,PID控制,连PID参数都不填~唉

楼主:
还是cvlsam老师强啊!呵呵 我以为这样就行了,烦你老操心了!谢谢!我再试下,哎 这也是不懂的悲哀啊 呵呵

楼主:
我看书上这两项有默认值啊!

楼主:
还是不行 cvlsam老师,这是咋回事呢?

楼主:
不是必须要中断调用FB41吧?

楼主:
是程序哪里不对吗?监控时如图上面框是绿的,下面没变,但是有数值显示,看起来转换也对啊!

楼主:
添上输出的P I 为2   呵呵 没反应!

网友A:
从监控看来,已经有反应了。

LMN_P分量出来-13272,而LMN为输出0~1的浮点数,而LMN——PER输出的为0~27648的数值,显然,你的-13272不在输出范围之内,因此输出为0.

我建议你去看看西门子FB41的引脚含义以及在Sample下的FB41的例程,看看西门子是怎么做的。如果你安装Step7时选择了安装例程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

楼主:
谢谢cvlsam老师的热心解答,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