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请问各位:拨码开关怎样和PLC 配合使用?搞个具体程序看看。谢谢!

网友A:
Google搜索,关键字8421码

网友B:
还用什么拔码开关啊?用一个文本比拔码开关还要便宜,而且简单

网友C:
楼上的高手。。。请问如何用文本代替呢? 学习中

网友D:
资料里一般都有
如果用拨码开关,PLC最少要占4个输入点/位;可想如果4位数,按全接输入就要16个输入点,成本上不划算;一般4位以上的拨码开关都接成动态扫描工作方式,用8个输入点做数据线,用N/2-1个输出点做选通,配合程序读取拨码数据。
接线时注意要有防短接二极管,输出要晶体管的。
由于工作量较大,一般现在很少用了,改用带设定功能的文本屏或触摸屏,屏的要求,能支持正在用的PLC,PLC带通讯口;剩下的就在电脑前做了。

网友E:
呵呵;
以前这种用法比较多,现在用文本方便,而且不占用PLC输入点,成本上更合算;

网友C:
哦也...多谢各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