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0-07-20):
我单位的电动门出现开关都是正转是用弱电板控制强电的请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继电器触点坏了,换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B:
这个提问太泛泛了,什么电机?如何控制?也没有图?怎么回答?

网友C:
只是正转,不反转吗?
鲲勤设计——总设法做的更好
我们的宗旨——不断创新完善

网友D:
反转回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