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我想了解带启动电容电机正反转电路最好直观一点

网友A:
单相电容启动电动机吗,电路图百度大把,自己去搜就是了。

网友B:
单相电机改变方向,改变一组绕组的方向~!

网友C:
图没有现成的,直接电容器的出端去接主、副绕组的进端就会得到不同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