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0):
本厂一台90KW电机,用在造纸高浓磨浆机上,用星三角起动法。近日发现这种情况,接电机的六根线中,现接L1,L2,L3三根相线的接头全部烧坏,其中一条还把电机的引线烧断,而星形起动时三根连接在一起的三根接头却全部没有问题。不知是在星形起动时烧或者是在三角形运转时烧。请各位大师帮分析下原因,如何避免,或者要换成自耦起动。带磨空载时能用手转动电机。本人测过星形起动时L1,L2,L3任一条电流约400A。

网友A:
那里接线松了

网友B:
必须保证接头部位接触良好,压紧接头;或者加大一下导线截面。

楼主:
接头连接时我都压紧的,可为什么总是接L1,L2,L3三根相线的接头全部烧坏,而另三端没问题,我真有点怀疑接L1,L2,L3三根相线的接头比连接在一起的三根接头流过电流大,但仔细想应没这个可能,真不知何因?

网友C:
不要用端子柱接
仔细检视6个端子是否有发黑发热现象 有的话一定处理好 搪锡处理然后电源线也是如此处理 最后 用铜螺丝连接 保证不会出问题了 大电机电流大一定要让接线端子出电阻非常低才行 不然会出现你所讲的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