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两张图,输出的值相等吗?

楼主(2010-07-20):
如果两个AIW0输入的值相等,那么VD102和vd200的相等吗?
哪一个好一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两个AIW0输入的值相等,那么VD102和vd200的相等吗?
哪一个好一点,有什么区别?
第二张图完全错误了。
VD101由VW101与VW102组成,VD102由VW102,VW103组成,如果同时使用VD101与VD102,那么就存在地址重叠,能正确吗?还谈什么相等呢?

楼主:
如果把那重复的改了,改成不重复的,输出的结果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