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我公司采用富士5000G11S/PS号控制风机运行中出现跳闸,后操作人员复位变频器后启动,当调节频率不到3HZ变频器有报警声,且工频指示灯闪烁。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总是在0V和500V以上某一值(带的电压表只能量到450V)跳动,输入电压正常,风机反复转动一点又复位,有点类似点动。变频器故障信息查出为:
            0/1=OH1    0
                   -1=OC3     0
                   -2=OC2     4
                   -3=OC3     1
周围环境温度33度,散热片维护信息里为50度。求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天气太热了。今天大暑,最热的一天。设备和人似的,中暑了。

网友B:
看看咸工 的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33495

网友C:
变频器驱动风机不能启动
可是启动时间设的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