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请教各位前辈,有什么方法可以识别表面一致且光滑的塑料件的正反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有什么方法可以识别表面一致且光滑的塑料件的正反面?
  问题没说清楚;两个面什么都一样了,为什么还需要区分。。。。最好有照片!

网友B:
表面一致且光滑的塑料件的正反面 确实不清楚。。。这两面有何明显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