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250KW的功率,用150平方毫米的电缆够么?距离不长,30米远

3相380的持续性负载,用铜芯电缆

网友A:
240的勉强用

网友B:
三相380v的话,3x80平方铜线足矣!

网友C:
80平方?
引用 网友B:
三相380v的话,3x80平方铜线足矣!

现在这么多种截面积的线?

网友B:
250kw分三相,每相电流约364安,按照铜线导电电流特性,80平方足也,如果有单相负载的话,建议采用95平方x3+1的电缆最好。

网友D:
自己计算或者看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查表吧
电机工作电压? 电缆的安装环境?
给个表给你自己查吧

网友E:
楼主不说清情况?

网友F:
建议用240的。

网友G:
240的吧,要考虑压降,温度等。

网友H:
电缆使用铜的还是铝的没说清

网友I:
路线较近:建议185   OK!

网友J:
150的铝线足以胜任.没问题。可以放心的使用。

网友B:
支持14楼,其他的都是瞎说的,

网友K:
负荷是不是经常为250KW的?负载功率因素如何?
如果250KW为经常性负荷,功率因素为0.8,则I=P/1.732*0.8*380=475A
用YJV3*240+1*185
如用铝芯建议3*185+1*120二根并联

网友B:
我公司有台变压器就是250KVA的,母线就是3x150+120的铝芯电缆。其他的懒得说了,

楼主:
250KW的功率是3相380的,是持续性负载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有台变压器就是250KVA的,母线就是3x150+120的铝芯电缆。其他的懒得说了,
250KVA不等于250KW。
这位高手还要练练了。再练几年就可以当师傅了。
电路不是那么随便接一条线就行了的。就找一本电工手册查一下不就完事了吗?大家在这里说个不休,唉,楼主想搞电,为什么连一本电工手册都不能买呢?难道缺这十块二十块钱花????

网友M:
最好要用VV3*240+1*120的铜芯电缆啊,24小时运行的,

网友N:
一般性负载建议选用185平方的,如果是重负荷,那就需要240平方的铜电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150的铝线足以胜任.没问题。可以放心的使用。

150平方的根本就不可以使用,我一直是在搞大工业电气的,至少要185铜电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三相380v的话,3x80平方铜线足矣!

朋友:你见过80平方铜线吗?还是多学习一下吧......

网友O:
我们新厂的临时变压器就是250的,我用的铝线240平方的,40米,应该够用

网友K:
电缆的选型(特别对大电流)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有以下几点
1、安全载流量。这是基本的条件
2、经济电流密度校核。对长时间负荷来说,经济电流密度校核有很重要意义,对年线损率有关。也就是对钱关系很大。
3、电缆最高温度校核。对电缆的选型(交联聚乙烯绝缘最高为90度,聚氯乙烯绝缘最高70度)、电缆埋设方式、环境温度都有较大关系。
4、压降的校核。如果线路较长就要对线路压降进行校核。我们有一大楼从安全载流量来计算只需50平方电缆就足够,但从经济电流密度及线路压降来校核最后选择ZR-YJV-4*120电缆。

网友P:
用两根120mm2YJV22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三相380v的话,3x80平方铜线足矣!

朋友:你见过80平方铜线吗?还是多学习一下吧......

你家钱多,我无话可说,谁让你装谁倒霉。

网友J:
你的设备又不是持续性使用250kw功率,咱打个比方吧,某一台设备启用前必须先对设备升温预加热.当温度到达后.需保持温度功率减少了许多.在就有就是主机启动和辅机启动.这样就减少了使用功率.
再打一比方,当一台挤出机和辅机总功率是137kw加热功率是85kw主机电机功率是45kw辅机功率是7.5kw。主线:95平方铝.进配电箱线50平方铝.线长10米

网友Q:
楼主 已经很明确的说了 250KW  那就是250KW    不管是什么电气设备它运转就是250KW !那还讨论什么  240平方线 或120两根并在一起 最安全。  想省钱185平方或95双线并起来  问题也不是很大

网友R:
铝线240的够用,要从全面考虑啊

网友S:
如果不差钱,还是买大些吧,线够大,载流量大,有好处无坏处。
如果缺钱的话,也要买够用才行,因为线截面积小的话,电流又大,到时电缆发热起来,载流量更小了,长时间运作容易出问题。如果弄得电缆烧了,再买就麻烦大了,而且费用更大。

网友T:
建议大家给别人出主意时  尽量慎重点  尤其我们这里  如果真买个80的线回来  用段时间出问题了    毁人家孩子的前程啊

网友U:
如果不是长时间用。还可以的。但最好就是185吧。

网友V:
负载是阻性还是感性负载如果是电炉的话用150铜芯单线3根如果是感性负载用185单线3根(单线散热性好,负载能率大,特别是中频,高频电炉建议使用240单线)

网友W:
120铜芯*2条并联运行

网友X:
单芯150的小了,双95铜线稳妥些。

网友N:
亏你你算是搞电气的,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关键是考虑方方面面,让你去安装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没事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三相380v的话,3x80平方铜线足矣!

 朋友:你见过80平方铜线吗?还是多学习一下吧......

你家钱多,我无话可说,谁让你装谁倒霉。

亏你你算是搞电气的,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懂,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关键是考虑方方面面,让你去安装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没事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Y:
我觉得240的也小了,查《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铜芯电缆240MM平方的载流量直埋敷设的话也不过300多A,250/0.38/0.8/1.732=475A

网友Z:
肯定不够

网友AA:
250KW大概500A电流用240的铜缆勉强够用。

网友AB:
用90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AC:
来学习的,没有看明白,答案太多了

网友AC:
我想问哈,没有计算该用多大的线的公式吗?谢谢

网友AD:
怎么算也要240 的才行哦

网友AE:
80平方的线。。没见过

网友M:
80平的线,可能是独家生产的哦

网友AF:
看了这个贴子有些回复还很经典。。。。。
好笑, 大笑的回复也有, 更有 人 说用 80平方的电线 你是生产电线的吗?
你家的标准? 好几个人对你有意思提出错误观点,不但不认识还很有理。
这个问题楼主就没说清楚
1 使用环境。
2 使用设计年限
3 架设要求
4 电线需要架设的长度。
5 什么类型的负载 如 电动机,电阻炉,还是感应加热等等。
综上所有朋友回复的情况下,如果楼主使用的是电阻加热炉的距离也近的使用明线单心架空架设的150-240平方的回答都正确。
如果是电动机负载,那么距离近的话 185-240单心架空的也正确。

网友AG:
250KW的功率额定工作电流500A左右,建议用240mm2的铜芯线。

网友AH:
建议选240的,要考虑温度高后降容,30M不存在多大降压问题。另外负载没讲清楚,不同的负载电流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AI:
原则上用240的,150的按你说的距离也可以用。

网友AJ:
不可能买到80平方的电缆的。

网友AK:
用240,再加就地补偿,降压启动柜

网友AL(2013-07-08):
引用 网友AB:
用90平方的就可以了,
应该95的三芯电缆线3根并用

网友AM(2013-12-16):
引用 网友AE:
80平方的线。。没见过
真没见过80平方毫米的线!

网友AM:
选240平方毫米的铜芯电缆勉强够用。

网友AN:
回复 网友C:
厂家订做的话 是有的...

网友AO:
30米长,用150或185的BVR单股线就好使了。

网友AP:
用240平方的吧!安全些

网友AQ:
这么大功率的东西还是持续性的,也敢只用150的电缆,火灾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公司一般都两组150的电缆并起来用的

网友AR:
220KW电机 我以前的公司搞3*185+1*95(YJV 铜芯) 两条并联 一个工段15台220KW电机 电缆长度单根15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