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电机刹车线路请教(从来没见过!)

楼主(2010-07-21):
图为公司里的3T的三菱小车线路,
不理解的是提升下降动作电机的
刹车怎是串入电机V相.
本人的电气理论不是很好,
哪位师傅可能帮忙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A:
可能是刹车线圈 看是多少电压的了 一般有90---125V 和380 V 都是从电动机里接出来的 只是接头不一样哦

网友B:
应该是直流能耗制动 线圈流入了直流电压

网友C:
我看了一下,我还想问下你,就是不知道你那个RH是何物.
我想了下,除了上面那个反接制动,应该不是能耗制动,串在V相中的应该是起一个电流保护的作用.他不是什么能耗制动.而我可以告诉你能耗制动是指电动机断开三相交流电源后,迅速给定子绕组加入直流以产生静止磁场,起到阻止旋转的作用,待转子转速接近零时再切除直流电源,到达制动的目的.而反接制动,是通过改变电动机三相电源的相序,使电动机定子绕组产生的旋转磁场与转子旋转方向相反,产生制动的能力.

楼主:
电机是直流电磁铁带刹车盘制动是很明确的,电机是一目了然.
那个RH是个空心瓷管电抗器,下面是一个辅助触点和一个直流线圈.
想了解的是直流刹车线路怎么可以串入电机V相中----
电机无电源,刹车不打开,确实是一种保护,
但,
1\如果V相缺相,或整流桥损坏,不是反而使电机缺相,还带刹车工作了?!
2\直流刹车线路串入V相,不会因分压而使V相电压下降?!

网友D(2010-11-30):
是直流能耗制动 线圈流入了直流电压

网友E(2013-09-25):
Brake coil 制动线圈啊 RH是保护电阻

网友F(2013-11-04):
四个二极管组成全波整流给制动线圈提供电源,电机得电运行,brs闭合,刹车线圈得电释放(电生磁)。电机停止,brs开路,线圈磁场会转化为电能而通过rh放电,避免瞬间大电流烧毁brs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