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7-21):
用仪表和PLC来完成温度控制,传感器采集的信号通过仪表传给PLC,由PLC处理后再传给仪表,由仪表输出给控制调节机构吗?
图纸中没有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plc是CPU226的,

楼主:
怎么没人答啊

网友A:
如果是恒温控制的话,这个应该是仪表指示显示和传递用,最主要的是PLC通过PID调节控制传动机构。

网友B:
用温控器对温度进行采集,根据设定温度,温控器进行PID调节.PLC与温度表通讯,读取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