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计数设置

楼主(2010-07-21):
松下PLC,跟触摸屏,如何设置计数功能,到数后自动输出信号,而且还可以更改计数多少。

网友A:
呵呵;计数器设定值设为寄存器,在屏上可以修改寄存器的值;

网友B:
用加法指令
再用一个比较指令。当计数值得相等时,清零。
一般PLC这种功能基本相同。
当然有标准计数器可以用,但也许没有用加法指令好用了

网友C: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