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测开关

楼主(2010-07-21):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客户有一铁桶盛水溶液,旁边还带着连通器是塑料管的,要求在塑料管上安装接近开关检测水位。也就是说要求穿透透明塑料管,再检测液位,我在塑料管里放了一个深颜色的浮子以便于检测,但是我找不到这种接近开关。各位有谁能帮忙,拜托了。我的邮箱:yk0812@hotmail.com

网友A:
用接近开关的话,需用一个金属球的浮子。用对射光电多好,很多灌装公司就用。

网友B:
我也设计过类似装置,我用的是基恩士专用液位光感器,是一种半圆形带角度对射光仟!

网友C:
用镜面反射式.或对射式的光电开关,或用金属外壳浮子加电感式接近开关.

网友D:
也可在你的浮子上镶上强磁片(或把强磁片装入密封小瓶作浮子)  用霍尔开关传感器 抗干扰又不怕水还便宜。

网友E:
如果一定用接近开关,就用可调的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F(2010-09-05):
可导电的话,也可以在桶中装探针加液位继电器控制

网友G:
支持一下5楼的做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也可在你的浮子上镶上强磁片(或把强磁片装入密封小瓶作浮子)  用霍尔开关传感器 抗干扰又不怕水还便宜。

网友I(2010-10-10):
就用那种专门感应液位的的光电开关,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