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21):
真是慨叹中国工程师的基础。

电流互感器能给出电压信号,而且是直流的?

电流互感器输出只能是交流电流信号,一般为5A或者1A的,互感器不可能输出直流信号的。

如果输出直流信号,那是把互感器和变送器做成了一体

腾控PLC, www.tengcon.com

网友A:
前几天在一个大卖场 门口看见大幅空调广告    直流变频与交流变频 比优点
笑死人 黑心商家忽悠老百姓啊

网友B:
以前听说过直流电流互感器,情况不知怎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慨叹中国工程师的基础。

电流互感器能给出电压信号,而且是直流的?

电流互感器输出只能是交流电流信号,一般为5A或者1A的,互感器不可能输出直流信号的。

如果输出直流信号,那是把互感器和变送器做成了一体

腾控PLC, www.tengcon.com
楼主不知道有种叫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元件吗? 批判之前还是好好的看看书吧!

网友D:
楼主:直流电流互感器是存在的.有些还是交直流都可以用的,如:JLB-4

二楼:直流变频器也是存在的,只是他称呼不够专业,应该叫直交变频器.

变频三大类:交交变频,直交变频,交直交变频

楼主:
得了吧,那种互感器我当然知道。那种叫传感器,不叫互感器。互感器有着严格定义的。不要以讹传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得了吧,那种互感器我当然知道。那种叫传感器,不叫互感器。互感器有着严格定义的。不要以讹传讹。
用无意义的方式辩起来无聊 只想告诉你霍尔电流传感器又称"霍尔电流互感器"
另 互感器也是传感器的一种(国家标准GB7665-87对传感器下的定义是:“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

网友E:
有争论才有进步!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慨叹中国工程师的基础。

 电流互感器能给出电压信号,而且是直流的?

 电流互感器输出只能是交流电流信号,一般为5A或者1A的,互感器不可能输出直流信号的。

 如果输出直流信号,那是把互感器和变送器做成了一体

 腾控PLC, www.tengcon.com
 楼主不知道有种叫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元件吗? 批判之前还是好好的看看书吧!
对啊!别丢人.丢假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直流电流互感器是存在的.有些还是交直流都可以用的,如:JLB-4

二楼:直流变频器也是存在的,只是他称呼不够专业,应该叫直交变频器.

变频三大类:交交变频,直交变频,交直交变频
我也给很多厂家忽悠得头晕得很,望楼主告诉大家直流变频到地是什么东西,一般直流用得着变频吗?还有有的空调厂家说撑握核心科技,究径他撑握了什么东西?

网友H:
核心技术是他那个空调的变频方式不一样,PLC写的不一样

网友I:
我们接触到的变频应该都是直流变交流,也就是先把交流整流成直流(或者直接取直流)再变频,鸭绿江那边的发电站把50Hz变送给朝鲜的60Hz是不是交交变频呢?

网友D:
传统的交交变频器采用晶闸管自然换流方式,工作稳定,可靠。交交变频的最高输出频率是电网频率的1/3-1/2,在大功率低频范围有很大的优势。交交变频没有直流环节,变频效率高,主回路简单,不含直流电路及滤波部分,与电源之间无功功率处理以及有功功率回馈容易。虽然大功率交交变频器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因其功率因数低,高次谐波多,输出频率低,变化范围窄,使用元件数量多使之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它在传统大功率电机调速系统中应用较多。

   矩阵式变频器是一种新型交交直接变频器,由九个直接接于三相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开关阵组成。矩阵变换器没有中间直流环节,输出由三个电平组成,谐波含量比较小;其功率电路简单、紧凑,并可输出频率、幅值及相位可控的正弦负载电压;矩阵变换器的输入功率因数可控,可在四象限工作。虽然矩阵变换器有很多优点,但是在其换流过程中不允许存在两个开关同时导通的或者关断的现象,实现起来比较困难。矩阵变换器最大输出电压能力低,器件承受电压高也是此类变换器一个很大缺点。它在风电励磁电源中有所应用。

   交直交变频器比较常见,由整流器、滤波系统和逆变器三部分组成。整流器为二极管三相桥式不控整流器或大功率晶体管组成的全控整流器,逆变器是大功率晶体管组成的三相桥式电路,其作用正好与整流器相反,它是将恒定的直流电交换为可调电压,可调频率的交流电。中间滤波环节是用电容器或电抗器对整流后的电压或电流进行滤波。 交直交变频器按中间直流滤波环节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由于控制方法和硬件设计等各种因素,电压型逆变器应用比较广泛。它在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变频器(采用变压变频VVVF控制等)和IT、供电领域的不间断电源(即UPS,采用恒压恒频CVCF控制)都有应用。(以上这段网上复制的,但说的差不多了,难得打字,偷个懒,嘿嘿:)
    直交变频就是直接接入直流母线通过通过逆变器斩波输出频率.
简单的说就是:1,交交最节能,但调速范围窄且只能往低调
            2,交直交最用的最广,调速性能好,自由度高
            3,直交就是不交直交少个整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也给很多厂家忽悠得头晕得很,望楼主告诉大家直流变频到地是什么东西,一般直流用得着变频吗?还有有的空调厂家说撑握核心科技,究径他撑握了什么东西?
变频主要是用来驱动压缩电机的,又温度差来调整压缩电机的转速,以此来达到节能的效果.
用的是交流电机,当让不能直接用直流三,所以要变频,交交,变频部分节能,但调速范围小,不能完成完全的速度配合,任然可能有空耗.直交,变频部分没有交交节能,但能完成完全的速度配合,可以做到无空耗,最终效果,还要看运行情况决定,不好一概二论.

"核心科技":一般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都可以称,但大多时候也就是句广告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们接触到的变频应该都是直流变交流,也就是先把交流整流成直流(或者直接取直流)再变频,鸭绿江那边的发电站把50Hz变送给朝鲜的60Hz是不是交交变频呢?

应该不是,交交只能降频,不能升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