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面试题及答案

楼主(2010-07-21):
1、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可带电灭火的是那几种?(5)
答:1211、二氧化碳、干粉、四氯化碳灭火器。
2、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5)
答:42v。
3、通过人体安全直流交流电流规定各是多少
答:50MA、10MA。
4、触电急救,首先应进行什么?然后立即进行什么?
答:脱离电源、现场急救
5、消除管线上静电主要做好什么?
答:接地
6、什么叫做安全电压
答: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有一定电压的带电体后,
其各部分组织不发生任何损害时,该电压称安全电压。
7、用行中的电动机停机后在启动,在热状态下允许启动多少次?
答:一次
8、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用的保护措施为?
答: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
9、电气安全措施有哪俩部分?
答: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
10、脱离低压电源的主要方法是那些?
答:1、切断电源,2、割断电源线,3、挑断电源线,4、拉开触电者,5、采取相应救护措施。
11、送电时投入隔离开关的顺序是什么?
答:选送电源测隔离开关,在送负荷测开关 。
12、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可不可以带负荷拉开,为什么,
答:不可以,带负荷拉开关产生电弧,引起火灾
13、在潮湿环境或金属容器内工作使用电动工具照明时,应采用多少伏的安全电压?
答:12V
14、电动机试机时,可不可以一启动马上就按停机按钮?为什么?
答,不可以,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马上停会烧坏开关。
15、当工艺负荷没有达到额定负荷时,电动机是不会过负荷,对吗?为什么?
答:不对,因为价质变化,机泵故障,电机故障均会导致过负荷。

网友A:
很少看试题。

在浏览资料时,应当注意甄别描述不准确之处,或者与相关资料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