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07-21):
请问师傅们,FX1S PLC中,如何接三线制的传感器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楼主的三线制传感器,是热电阻否?如是电压、电流输出信号的,那供电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B:
呵呵;如果是模拟量信号,FX1S不能加AD模块;
只有FX1N-2AD-BD板可以选择;

网友C:
没有产品说明书吗?
专业供应二氧化碳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有毒有害和可燃气体检测仪等现场检测仪表。

网友D:
其中有两根是电源线。。。中间的是控制线。。一般的说

网友E:
三线制的传感器---------电源两根,信号一根

网友F:
FX1S 接三线传感器 一般应接 NPN 的  蓝接COM 棕接+24V 黑接端口(X0,X1,...Xn)

楼主:
可是只有com点和x输入点,没有你说的那个点啊

网友B:
呵呵;
你的传感器输出是什么??

网友G:
在PLC上引24V就行了

网友F:
FX1S 接三线传感器 一般应接 NPN 的  蓝接COM 棕接+24V 黑接端口(X0,X1,...Xn)
+24V可外接直流电源或用PLC的24+  x输入点是 X?由编程人定

楼主:
谢谢各位。我去试试

网友H:
7楼说的对,就是那样接!

网友I:
是接近或光电传感器一类就安7楼说的接法。
传感器有很多种类,
请方便的话下次说清楚是什么样的传感器。